OB3316NQP 去保护

楼主(2011-08-27):
一根灯管坏了 怎么去保护啊 各位大虾帮帮忙啊

网友:
打擦灯管的口短接

网友:
灯管接口短接 会有影响吗

网友:
查找 OB3316NQP芯片的保护脚,让那个脚悬空

网友:
就是不知道 才请各位大虾帮忙的啊

网友:
如果你能把芯片型号一起上可能好一点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
你怎么不想办法去换灯管呢

网友:
你是什么电源芯片 可以说详细点吗

网友:
换灯管太烦啊 芯片就是OB3316 NQP 的电源芯片啊

网友:
楼主 麻烦你试下 把芯片的第6脚接地 试下

网友:
或者找个 6KV 大个头的 高压瓷片电容 把 灯管的两端连起来也可以

网友:
老生常谈了,灯管WT去保护用不了多久。

网友:
连起来的那个是就不要在接那个坏灯管了 另外一个 好的灯管接起来正常使用 这样 上下亮度基本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