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输出12V 5V电压低怎么回事

楼主(2011-08-27):
接客户一台联想19液晶,为不加电打开机子测后级输出电压12V 为4V多点5V为1.6V左右,主控板是好的。我给两个二级管换了也不行。后面滤波电容也换了也不行,300V大电容也换了也不行。又给主控芯片的振荡电容50V22UF换了也不行。现在没头绪了。电源管理芯片型号,是EA1530A 7C3X301 HO67221这是它的型号我不知道,那一行是它的型号,所以都给写下来了,让各位大师给看看。指点指点如果这芯片的事,有什么芯片能代换吗。我手里有3842E这芯片可以吗。

网友:
你的电源管理不可以代换,这些换了以后还要查光耦,431和他得周边电路

网友:
哦谢谢我查查看

网友:
你所说431是光耦吗

网友(点评):
431是三端精密稳压控制器

网友:
EA1530A  没有代换的 你换一个 可能就好了 光耦也换换

网友:
光耦换了不行。

网友:
查大功率MOS管S极对地电阻是否变质增大 如果完好 就更换功率MOS管

网友:
谢谢大家支持指点:机器以修好是EA1530A 坏.

网友:
请问EA1530A是热地还是冷地的电源芯片?

网友:
电源板 太费事的话  我一般就 再背一个 电源板了,   最多三刀  不行 就换板, 否则时间算算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