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 通电风扇就转 I/O烫手

楼主(2011-08-27):
(无正文)

网友:
可能是温控电路 坏了

网友:
IO坏了,先换了吧

网友:
开机电路有问题

网友:
IO坏

直接更换!

网友:
不会是雷击的吧,先换了IO再说,温度太高是不对的

网友:
先把烫手干了,

网友:
我是新手 IO是 什么东西啊

网友:
IQ坏了直接换

网友:
查IO条件,应该是坏了,建议直接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