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锋锐K40 电池充放电电路ISL6251工作不正常求个思路

楼主(2011-08-27):
本人电路新手一个刚出学校没多长时间,请大家不吝指教。
笔记本的故障现象:安装上电池之后过一段时间笔记本适配口温度过高,导致适配器口的绝缘的塑料兜融化。
经过检查在待机下笔记本适配口BAT+有一个3.3V左右的供电并且不稳定有的时候为4.8V在待机下就有。
现在待机下检测到得结果为:
UGATE控制符合型场馆在待机下输出3.3V或4.8V的电压
LGATE控制复合型场馆的另一个G级无电压
VDD   19V
VREF   2.4V
EN      有电压
下面的为在电路图中的芯片工作方式:

现在弄不明白的地方是:待机下UGATE          LGATE 这两个出不出或者是哪个先出?
还有isl6251在待机下的工作流程和状态,求高手指点。手里有电路图右需要拿去研究的加好友我给你们发。

网友:
附:电路图上的KBC和我实际的KBC的型号不一样我主板上的KBC的型号为KB3310QF 有引脚定义的麻烦给发个,谢谢了~

网友:
这个嘛,好修的,不要着急,慢慢的修哦!支持你,。

网友(点评):
是哪出了问题呢?

网友A:
看看你的 主板上适配器头是不是接触不好  导致电流过大

网友:
目前本人的思路:UGATE这个信号不应该出来,根据电路图来看他和 LGATE应该是同时出的?待机下EN是不是不应该有电压,KBC发出EN是不是和KBC的检测BATIN#和ACIN有关系?即使说isl6251收到EN也不可能是只有UGATE有输出而LGATE无输出是不是ISL6251这个芯片本身有问题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 主板上适配器头是不是接触不好  导致电流过大

不是接触不好引起的,如果接触不好的话,电池口上在没安装电池的情况下有电吗?

网友A:
有的电路有有的没有  主要看电路是怎么设计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电路有有的没有  主要看电路是怎么设计的了!

可以简单的列举一下,新手N多不明白的地方呵呵。你看下我上面的思路你看下我现在该去检修那一块?

网友A:
UGATE          LGATE 这两个出不出或者是哪个先出?    u是高    L是低   先高后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兄这个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那,一直都在研究着那。。

说的也是啊!有道理。慢慢修嘛!。。。。支持你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UGATE          LGATE 这两个出不出或者是哪个先出?    u是高    L是低   先高后低

UGATE 这个现在是出的         LGATE 现在是不出的   UGATE 和LGATE在理论上是同时出的 UGATE是高 LAGTE是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的也是啊!有道理。慢慢修嘛!。。。。支持你哦

都怀疑你有灌水的嫌疑。。不过可以理解的,挣分不容易的。

网友D:
你用电稳压原试试,工作时电流是多少,是4A以下的话是正常的,你不插电池也发热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用电稳压原试试,工作时电流是多少,是4A以下的话是正常的,你不插电池也发热吗?

不查电池的时候发热但是不发烫,插上电池以后就发烫。而且温度特别高,电流在4A一下。机器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 然后问一下待机不插电池的情况下电池BAT+有电是不是正常?

网友D:
UGATE          LGATE
这是俩个驱动信号,控制后面场管产生充电电压的.  没有什么先后而言此为典型的DC-DC变换电路.至于你测的那个UGATE信号一定不对,你断电测下Q3坏不.另外摸下此芯片温度正常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都怀疑你有灌水的嫌疑。。不过可以理解的,挣分不容易的。

灌毛呢?! 还没有修好呀!你就快递过来吧!要我帮你修不!?

免费的话,就拿给你修
你打算免费维修啊?这样的话楼主可以快递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UGATE          LGATE
这是俩个驱动信号,控制后面场管产生充电电压的.  没有什么先后而言此为典型的DC-DC变 ...

断电后测量的是不短路, 而且芯片不发烫。现在纠结在ugate和lgate这两个电压是不是不应该改在待机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UGATE 这个现在是出的         LGATE 现在是不出的   UGATE 和LGATE在理论上是同时出的 UGATE是高 LAGTE是 ...

如果芯片条件满足   L不出  就 换IC了

网友E:
慢慢研究电路,可以修出来的

网友: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查电池的时候发热但是不发烫,插上电池以后就发烫。而且温度特别高,电流在4A一下。机器可以正常开机进 ...

不插电池有电肯定是不正常的.

网友F:
楼主先查查看芯片周围有没短路,(看看充电电感,对地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先查查看芯片周围有没短路,(看看充电电感,对地阻值)

芯片周围无短路原件,充电电感对地阻值197.

网友:
看来也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灌毛呢?! 还没有修好呀!你就快递过来吧!要我帮你修不!?

有免费的午餐嘛?到你家去吃免费的午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慢慢研究电路,可以修出来的

就是嘛,先换一个再说,不好的话就再差吧,要是好了嘛,那就更好。

网友:
新的问题:待机下电池冲电,充电电感发不发热?芯片也发热但是温度不高?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但是对于电池充放电电路这一块还是处于迷糊中。
今天上午突发奇想的飞线飞出来一个适配口,待机10分钟左右没发热。更换一个适配口,发热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