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雷忒片杂个测试好坏

楼主(2011-08-27):
网卡防雷忒片杂个测试好坏

网友:
发过图上来看看没见过哎   你的是什么机器  现在的雷牛得很呢一下死一大片

网友:
网卡防雷心片的75欧电阻变成40,是不是说明防雷忒片坏了。?

网友:
不会啊电阻一般只会变大不会变小   没见过什么防雷芯片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找个芯片换上去试试啊   代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