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拔电池后出现0199错误,谁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8-27):
来自: 北京
sl410K拔电池后出现0199错误,谁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电池

网友:
你是指COMS电池还是外接电池?CMOS电池报错就太正常了。

网友:
在BIOS中按"F9或者F10"重设CMOS配置 恢复下出厂默认值就可以了。

网友:
来自: 北京
0199:system security - security password retry count exceeded
press F1 to setup
请问我应该设安全的哪一项?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就可以了,在BIOS里按F9

网友:
F9 在 F10 保存退出就行了。。。

网友:
恢复默认设置

网友:
来自: 北京
嗯,恢复出厂设置就好了

网友:
F9 F10保存退出 (恢复出厂调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