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 上无线网卡不进系统

楼主(2011-08-27):
RT  无线网卡的4个线到南桥的我都查过阻值正常   电压也OK    只要擦上无线网卡就会死在进系统的滚动条哪 [就是一出现滚动条就死机了]系统重装过  网卡换过  都不行

网友:
阻值对也不一定好的啊

网友:
无线网卡可能有问题

网友:
南桥有问题????

网友:
无线不是原装的吧

网友:
无线网卡不是原装的.

网友:
是原装的 网卡换过  不是原装的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