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维修,问题一箩筐 (主板重复重启)

楼主(2011-08-27):
梅捷 SY-A770-GR V2.0 主板,
开机,有时可看见开机画面,有时看不到便重启,刷过BIOS 求思路!

摘录两段代码如下:
d0 ee d0  ee d0 d1 d2 d3 00 d4 d5 d6 e0 d7 d8 d9 03 04 05 06 07 08 c1 c2 c3 c5 c6 09 0b 0c 0e 13 20 24 2a 2c 2e 31 37 38

06 07 08 c0 c1 c2 c4 c5 c6 09 0a 0b 0c 0e 13 20 24 2a 2c 2e 33 37 38 39 3a 3c 40 ff 52 60 75 78 84 87 8d 8c 8e 8f 90 a1 00 04 06 07 08 09 0a 0b 0c 0d 0e 0f 10 11 a2 a4 a7 ab ac 00

电容无鼓包!

网友(点评):
有假负载吗?? 测试一下 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桥虚焊可能

网友:
试试楼上的办法,加焊一下桥

网友:
做做桥吧,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给个文章你参考一下 看看能不能帮助到你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451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都正常啊!

大哥,可以点亮主板的!只是点亮后重启啊!

网友B:
先排除硬件问题,可以换电源,内存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排除硬件问题,可以换电源,内存试

大哥是在修主板哎!可以肯定是主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是在修主板哎!可以肯定是主板问题!

呵呵,你确定一定是主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