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家,东芝S100主板密码芯片

楼主(2011-08-27):
一台东芝S100的老笔记本 开机有密码。(不是CMOS密码,放电是放不掉的)
不知道密码是保存在BIOS芯片里面还是在什么24,39这些的, 有修理过本机器的高手指点下。

谢谢。。。。。

补充内容 (2011-9-19 16:29):
已经成功搞定。换了个IC 就可以是,不是什么24。 25,93 ,上面根本没有这个东西, 搞了2天终于搞好,害得我买了个 料板 70+20才搞好,奶奶的。

网友:
主板的显示卡 被我 用风筒重新打好。开机出现 密码。悲剧。

网友:
看看有没有24RF08什么的

网友:
楼主找到了就说一下,我好记住

网友:
EC边上有个ROM就是,还有一个一样的型号是网卡的ROM。这是东芝的原装机,芯片上的标记跟我们常用的可能不一样。查找要仔细

网友:
    老本还有这功能? 硬件密码?  .....等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麻烦的。这个密码。。。。

  问问大牛们...看有没有什么以前处理过的.....我狠期待问题的答案!

网友:
路过的,过来看看热闹!

网友A:
已经 成功破掉密码。。 OVER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 成功破掉密码。。 OVER 。。。。。。。。

   道长...如何搞定的?分享一下拉?

网友:
不是很容易搞定的!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