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N17Q显示器接上驱动板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楼主(2011-08-27):
现代N17Q显示器第一次修是闪黑,换上通用高压条后正常用了有一个星期后反修了,不闪黑了,变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拆开取下电源板后测12V 5V都正常,就没多想就和驱动板干上了,因手头还有一个一样的驱动板,就换上去试,指示灯正常了但还是不显,于是我把上面的MCU给对换了,结果又闪了,心想可能是程序坏了,,于是就订了个驱动板回来,收到板后装上一看傻眼了还是老问题:不装驱动板电源板上的12V 5V 正常的很,一装上驱动板12V 5V就在不停的变化,看样子方向搞错了,问题还出在电源板上,于是换个电源板一试电压正常了.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见,不知道咋修了.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或者电容的问题

网友:
电源IC 型号为:ice 2as01 8脚针插的,电容看起来很好,不过大电容的电很难放掉,都放了一夜了还有近100多V,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网友:
手头没这种IC,不知道用哪个可以代换

网友:
不会短路放电啊。傻得

网友:
换大滤波 输出整流滤波。

网友(2011-09-27):
换电源板了,呵呵,

网友:
应该是电源带不起负载 承受负载能力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