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换驱动板

楼主(2011-08-27):
        问个简单的问题,液晶屏换通用驱动板,是不是都需要编程呀?有没有这方面的详细介绍呀?

网友:
大部分需要,但几个别的屏能用通用的驱动

网友:
免刷通用驱动板基本上都支持

网友:
如果不刷程序,会不会烧屏呢?

网友:
不刷程序,是不会烧屏的。

网友:
只要供电不接错了 是不会烧屏的  有一些不用刷数据 但是大部分还是需要刷一下的

网友:
有啊只是不知道怎么能传给你。。。。。

网友:
      刷个程序...可能把屏烧了吗?也不想想,程序刷错了大不了 显示错误!

网友:
有积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