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半渐变不清的屏,大家看看应该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08-27):
如图:屏问题不要叫我换驱动板哦.就是屏问题

黑色和红色很明显!左一半完全正常,右一半慢慢变得不清!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不过先换个驱动板试试吧

网友:
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一下....如果不行,可能就是屏坏了!

网友:
屏线也有可能

网友:
屏、屏线、驱动板都有可能,不过屏的问题可能性要大,

网友:
再次说明:请楼下不要再乱说>一定是屏的问题,不要再说什么屏线驱动板了....

网友:
支持!!                       如上所述 不如说是液晶整机坏了比较精确点。。。呵呵!

网友:
这种问题还真是第一次碰到。。。。只能代换驱动板一试

网友A:
不可能是漏光,是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
屏的灯管是上下平行的   是左右也有?

网友:
先把灯管换了在说

网友:
楼上都说了那么多.........,修不了屏就更换屏。

网友:
感觉是把电压慢慢拉低造成的问题,楼主看看是不是有电容漏电。

网友:
这片屏老化了...俗称 老化

网友:
这个也是屏坏了,,

网友:
你先看一灯管有没有问题    自己去测一下

网友:
是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是漏光,是屏本身的问题

(不可能是漏光 ) 是吗  怎么不可能  你有没有见过漏光的现象   不能说决定了   把问题说死了

网友:
我倒是觉得不知是不是偏光膜问题!屏除了拿 出来测试问题所在,完全没拆过!所以不存在换灯管的问题!

网友:
换灯管和写写驱动试试

网友:
屏本身的问题 不用怀疑

网友:
先测下灯管的好坏,看会不会发红,像这种情况估计屏坏的可能性大点。这跟驱动板的关系不是很大吧

网友:
就像给了一个死人让大家说为什么死了一样。。。小弟不才坐等求真相

网友:
看样子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屏坏了,换什么也没用

网友:
应该不是屏,是灯管和高压,先不要换驱动板

网友:
楼主 都确定 是屏的问题  干嘛换发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