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7):
昨天客服拿来一个神舟的显示器 开始为不通电 扯开后发现5707坏了 换之 灯管亮了 接信号 开主机 然后发现 没信号时要白屏 好像是背光不能控制了 高压板的
三极管
全都换了 故障依旧 一时间没有了思路 向希望高手求解
显示器

网友:
看一下高压开启信号是否一直处于ON的状态,如果是就不要老围绕背光板转,应该查信号!

网友:
那个5707附近还有个场管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