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TECRA S1喇叭哧哧的响

楼主(2011-08-27):
一朋友的机器,之前是好的,就是有次自己戴了耳机听音乐,朋友叫他,没有注意突然地站起来了,喇叭就哧哧的响,系统换了N个,喇叭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不知道这个该怎么查呢?
问题

网友: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了

网友:
卖东芝本的人说有个什么保护的 装了什么流氓软件会有类似电流声的杂音!不知是真是假!

网友:
看你坏的原因,可能是你借口坏咯,你看看应该问题不大
同意楼主:
5.0
弃门出击
同意楼主:

网友:
感觉应该是耳机接口损坏了把。。。

网友:
同意接口拉坏

网友:
好的,那我先换一下接口试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