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华硕主板网卡MAC?

楼主(2011-08-27):
        一块华硕M4N68T-MLE的主板,BIOS坏了,用编程器写BIOS之后启动正常,上不了网,发现网卡MAC地址不对,想要重写下BIOS修改MAC地址,但是华硕的刷新工具不支持修改MAC,想请教下各位大虾,华硕的主板怎么修改MAC?
        其它的主板好像都支持BIOS刷新工具修改MAC,应该有很多朋友碰到过华硕的这个问题, 是怎么解决的?(PS:在系统里修改MAC是可以用,但是做无盘的话只能硬改)

网友:
记得xp 网络设置上面可以修改mac地址的,你可以再插可独立网卡看是否可以上网

网友:
系统里修改可以上网,问题是无盘启动的话只能硬改。

网友:
无盘不能用的话 你就下个bios编辑软件把启动项的一个改到网卡启动。保存刷bios我们这里很多无盘网吧都是这样改的。

网友:
这个我会搞,问题是网卡MAC不对,要能直接编辑BIOS里网卡的MAC就好了

网友:
网上有专门修改mac地址的软件

网友(2019-09-17):
华硕MAC地址怎么改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37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