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克隆文件到光盘

楼主(2011-08-27):
我想把自己拍的照片和视频可到光盘里,请教一下怎么做?

网友:
用刻录软件Nero

网友:
别的的也行,拿nero来说 刻录 数据光盘  然后把文件拖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在xp和win7下可以直接刻录,不需要其他软件

网友:
电脑要有刻录机,装个刻录软件把文件刻录成光盘就可以了

网友:
用NERO以数据盘的形式直接刻录就行

网友:
要有刻录光驱,装个软件,用软件把东西刻到光盘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任何格式的文件都可以直接拖进去刻成光盘?

是的,所有格式的文件

网友:
用把文件转换成ISO格式,再用刻录软件就OK了

网友:
下一个360里面有软件管家在搜索里面输入刻录软件有一大堆软件选一个好评的在网上找一下使用说明OK你会刻录了。简单吗?

网友:
题目有点毛病,这个是刻录,不是克隆,最简单的法子就是nero软件刻录。

网友:
打错字了,谢谢

网友:
确定你有一台可以刻录的光驱,再找个刻录软件Nero,可以了。

网友:
有刻录机不!还有刻录软件!

网友:
补充一点,再就是刻录的时候,为了提高成功率,降低坏盘率,尽量关闭其它无关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