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被雷P电压跳变求解

楼主(2011-08-27):
显示器电源板 被雷击 原现象是加不上电  换了电源IC后可以加上电 但是电压跳变 12V 11V  5V-4。9-4.8 求思路
10K电阻只有8.8     47R0  正常 1M正常
交流222-223
300V直流 298-300
所有电压都在跳  蛋疼
手里有新的电源板  更换后OK   但是想知道这个是什么毛病啊

网友:
有可能高压板这边有短路

网友:
烧了IC很有可能烧了旁边电阻

网友:
你代换TL431 和光电。。。

网友:
输出电压偏高低,应是稳压电路部分.

网友:
按照你测试的电压跳变应该没多大问题,接上点屏观察下,遇见过电压跳变的用着也正常的例子

网友:
用着不正常啊   接上高压板和屏以后   有吱吱的响声     IC旁边的电阻  阻值正常  就10K的 在8.8K   我第一次换IC   不会起  有点起开屁了。   那一部分我刮开以后用焊锡连接的     是IC的问题吗?

网友:
你IC各脚的电压会跳变翴42osttime=1314494296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师  能说的详细点吗?  刚上路的我是菜鸟来的

就是电源IC各个针脚的电压值 分别是多少 你发出来大家共同探讨一下 我也正在搞一台电压跳变的液晶

网友:
我的是ACER的 W913WB 电源IC是LD7522  7脚供电脚位 15V 13V 12V 循环跳变 换了光耦 431
   电流检测脚的两个分压电阻也换了,还是跳变,有个问题,接供电的那跟线上有个35V  10违法的电容,拆掉电压稳定在7V但是完全带不动芯片 换了个50V 10违法的电容上去还是老故障。

网友:
ic换下,边上的电阻什么的都量下,估计有坏的

网友:
PWM-IC损坏,要么光偶,TL431坏的机率最小,12V和5V之间的稳压二极管坏的也不少

网友:
把光耦换了看一下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