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位师傅见过TCL K43的机子这样的问题?

楼主(2011-08-27):
第一次可以开机,然后把内存换个槽在开机,还可以开,如果不换内存一直开机,连续第二次就开不了了。那位师傅见过这样的怪病 吗?

网友(点评):
楼主的大概意思是:内存在同一个插槽上能开机一次,第二次不开,更换到另一个插槽重复(能开一次)。。。。楼主在换插槽的时候有拔电源吧,您尝试下拔电或是放电试试

网友:
楼猪你说问题要说清楚啥,没看懂你说的什么??

网友(点评):
二楼说话好像不干净 你什么意思。

网友:
打内存阻值。。 看看是不是插槽虚了。

网友:
先不要急着问先把内存的VCC,CLK,AD,DATA等都量测一下,说不定就发现问题了呢!

网友:
我手上有个不亮机的还没查到问题

网友:
说的情况不怎么明朗啊

网友:
以前接触台式维修比较多,你这个问题,我在台式主板经常见。先换个内存,看看。不行的话,按3楼的办

网友:
我自己就用K43,你还是听楼上的意见,先用内存阻止卡看看VCC,CLK,AD,DATA

网友:
楼主真有你的,你让别人捏把汗知道吗?

网友:
好像要放电才可再开机,bios加载缺省试试,或者Cmos电池放下电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