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笔记本SATA硬盘接口引脚定义

楼主(2011-08-27):
笔记本SATA硬盘接口引脚定义  知道的大侠请帮帮忙  谢谢了  在线等~~

网友:
怎么没人呢?网上没搜到?

网友:
我记得 硬盘维修,还是数据恢复的班块。有相关的贴子。多用搜索。

网友:
3、7、13脚是预充电的,11脚可能用于其它用途。1、2、3脚也是可选的,已经发现有用来连接到其它电源单元上去的。通常还有一种带4脚连接器的Y-设配器。

DATA数据针脚:
1 GND
2 A+
3 A-
4 GND
5 B-
6 B+
7 GND
POWER电源针脚:
1 V33 3.3V Power
2 V33 3.3V Power
3 V33 3.3V Power,Pre-charge,2nd mate
4 Ground lst
5 Ground 2nd Mate
6 Ground 3rd Mate
7 V5 5VPower,Pre-charge,2nd mate
8 V5 5VPower
9 V5 5VPower
10 Ground 2nd Mate
11 Reserved-
12 Ground lst Mate
13 V12 12V Power,Pre-charge,2nd mate
14 V12 12V Power
15 V12 12V P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