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修死一例

楼主(2011-08-27):
      明基的液晶屏,按开关没反应,拆开后没发现电容鼓包,主板上也没有异常的情况,于是量了下高压驱动板上的供电,发现2个5V和主供电都有,开机键上的3V也有,发现开机脚连到一个像BIOS芯片一样四面型芯片上《具体型号忘了》,以为是它不触发,换了发现还是原样,这下蒙了,没法修下去了。
     放了一天,在开的时候竟然开了起来,原以为好了,可是有时还是开不起来,要按很多次才能开关,心想不管了,只要能用就行了,于是装起来看看能正常用多长时间,一开机就发现亮度调节竟然自己在调暗,心想问题终于知道了,一定是调亮度的开关有问题导致开关机不正常,于是再拆,把亮度开光取下来,开关机就正常了,大喜。
     处于好奇量了下这个开关发现也没坏,这时就郁闷了,于是把开关强行扒开发现里面有发霉的水渍,顿时开朗,肯定是这个开关进水不稳定造成的,希望给遇到同样问题的人一个参考,以防被修死。
     可是我现在就有个问题了,虽然亮度开关和开机开关是在一个小板上可是为什么亮度开关按住开机键就不能开关了?

      请教大师们

网友:
明基显示器出现开机问题,先将开关线拔下再测试,开关问题在明基屏上的比例非常之大

网友:
难道它开关不进水也容易坏吗,我专修笔记本的,对这个有点门外汉。

网友:
这应该属于按键漏电,按键漏电时会影响芯片内部总线工作异常!

网友:
按键问题的我还遇到的比较少,学习了。

网友:
谢谢你的详解,学习了。

网友:
由于液晶按键板多数机型设计在其面板下方,有些用户在错误的清洁液晶表面污渍时,容易将多余的污水浸入屏缝使按键板受潮失效,维修中,这类情况是较为普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