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2L进水

楼主(2011-08-27):
客户拿来一台笔记本联想昭阳E42L,说是正开着机玩着进的水,现在是不能触发,我拆开机器 MAX8734 V+主供电为0.75,明显偏低,看了一下电路图,此电压是VIN电压转换的B+电压,现在MAX8724是好的,测量总开关电压为6.3v,5V 3.3V开关没有电压,通电以后板子背面B+输出电路烫手,适配器电压vin经过二极管到四个并联电阻再到p沟道场管然后得到b+电压,我测了一下0.75V不正常,但是查不到故障点,现在开机键有18V多的电压,由于没有可调电源,没法看电流的变化,请师傅们给个思路

网友:
送修吧!

如果自己搞的话。注意进水过孔断路, 仁宝的点火回路。都要注意。

网友:
进水机上电前一定要烤板,不然会修好这里坏那里的。

网友:
要是水干了话,你还是细看下进水部位的元器件,包括短线情况

网友:
这个机器进水  8734肯定坏了 还有注意小电阻有没有腐蚀,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有短路,B+  进水地方多看下,

网友:
故障找到了,是CPU供电上管击穿,原先用的是6690AS,这个上面用的一组一个是4800 一个是6690AS,4800击穿,拆了这组供电管,待机电压都出来了,开机能触发了,但问题又来了,我现在找不到6690as的供电管,N沟道的,八角,123是S 4是G 5678是D ,顺便问一下大家6690AS的代换,原先用的4800击穿,估计可能不能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