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图片请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楼主(2011-08-27):
上传图片,请问正在使用的电脑为什么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目测到有花屏。显卡和内存几率很大

网友:
不就是蓝屏么!没什么大惊小怪的,蓝屏无非就是:系统、内存、硬盘、主板和电源这几种因素引起的!今天碰到一个蓝屏的,BIOS放电就好了!楼主一一排查吧!

网友:
“蓝屏”是范围比较广的故障,如果你不是专业电脑维修的,你就把硬盘格式化,装个系统,不行就换个内存,再不行,你就停手了,送修把。

网友:
百度上查一下

网友:
蓝屏内存的几率很大

网友:
这个蓝屏4E应该是系统程序问题(不排除其它问题)。

网友:
是不是系统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内存坏了,要不就是系统

网友:
百度下嘛。。。有时过热也会这样的

网友:
多半是内存原因,取下用橡皮擦拭金手指,用刷子清洁内存插槽,如果还有问题再装下系统

网友:
这样的问题基本上是硬件了  首先是内存 之后是显卡  好像没别的了

网友:
我觉得是硬盘或系统问题的多

网友:
错误是显卡。你的是集成的还是独立的集成的搞内存,独立的你明白拿下来搞搞。

网友: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驱动程序或其他问题损坏了输入/输出 (I/O) 驱动程序结构。
微软官方解释  我发不了微软链接

网友:
先解决了花屏,可能就好了

网友:
先把内存、显卡拔下来清理一下,风扇清理一下,然后开机试一试,如果不行,重做系统。

网友:
电脑蓝屏原因:
◆错误分析: 当电脑出现stop 0x0000004E,一般是在启动的过程中系统蓝屏(我们称为启动蓝屏)。如果在系统启动和故障恢复中设置了自动重新启动,我们一般看不到stop 0x0000004E。系统会自动重新启动。出现这种蓝屏问题。一般是因为硬件故障引起的,如内存质量不高,用过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这种启动蓝屏。另外,如果新近加了一条内存条,那么更应该引起注意,要么是新加内存条存在质量问题,要不就是与原来的内存条不兼容。

电脑蓝屏解决方法:
◇解决方案: 如果你新近加了一条内存条,请确定你的内存品牌是一样的,如果不一样,有可能是内存和主板存在冲突,如果不是,你则拆开机箱,然后把机箱里的所有数据线和板卡插牢固点看看,如果还是一样,你拔下内存看一下,内存的表面和金手指部分是否沾染灰尘和污垢,如果有你可以用刷子刷一下内存的表面灰尘,然后用橡皮擦清理一下内存的金手指,如果还是一样,如果你的主板上有两条内存,你拔掉一条,然后开机看看。如果还是一样,你再换上另一条,换下那一条开机看看,如果电脑还是出现stop 0x0000004E,就有可能是你的内存损坏。
病毒原因: 也有是病毒引起的故障启动蓝屏stop 0x0000004E,如果你怀疑是病毒,你可以试试进去安全模式,到安全模式下杀毒看看,如果没查出毒并不说明电脑没毒,要知道杀毒软件的产生是建立在病毒的基础上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只有重装系统。
如果还是出现stop 0x0000004E,。则可能是其它硬件故障引起的蓝屏
使用windows出现蓝色屏幕是经常的事,而且每每因为不清楚错误的来源而频繁重新安装系统,劳神费时。下列收集了一些windows死机密码,供大家参考。
    2、0x00000012:TRAP_CAUSE_UNKNOWN
  ◆错误分析:如果遇到这个错误信息, 那么很不幸, 应为KeBudCheck分析的结果是错误原因
  未知.
  ◇解决方案:既然微软都帮不上忙, 就得靠自己了, 请仔细回想这个错误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第一次发生时你对系统做了哪些操作; 发生时正在进行什么操作. 从这些信息中找出可能的原因, 从而选择相应解决方案尝试排除.
  3、0x0000001A:MEMORY_MANAGEMENT
  ◆错误分析:这个内存管理错误往往是由硬件引起的, 比如: 新安装的硬件、内存本身有问题等.
  ◇解决方案:如果是在安装Windows时出现, 有可能是由于你的电脑达不到安装Windows的最小内存和磁盘要求.
    22、0x00000080:NMI_HARDWARE_FAILURE
  ◆错误分析:通常是有硬件引起的.(似乎蓝屏与硬件错误有不解之缘)
  ◇解决方案:如果最近安装了新硬件, 请将其移除, 然后试试更换插槽和安装最新的驱动程序, 如果升级了驱动程序, 请恢复后原来的版本; 检查内存金手指是否有污染和损坏; 扫描病毒; 运行"chkdsk /r"检查并修复磁盘错误; 检查所有硬件插卡已经插牢. 如果以上尝试都无效果, 就得找专业的电脑维修公司请求帮助了.
  23、0x0000008E:KERNEL_MODE_EXCEPTION_NOT_HANDLED
  ◆错误分析:内核级应用程序产生了错误, 但Windows错误处理器没有捕获. 通常是硬件兼容性错误.
  ◇解决方案:升级驱动程序或升级BIOS

网友:
很少显卡蓝屏的  内存跟系统  电源   还有就是主板 了

网友:
90%都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说得太好了

网友:
重装程序,换内存,都是解决蓝屏的好方法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检查内存吧,应该是内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