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要做一批液晶屏,请教如何吧画面旋转180度???谢 ...
最近要做一批液晶屏,请教如何吧画面旋转180度???谢谢

楼主(2011-08-27):
各位大侠。最近本人要做一批液晶屏,客户要求视角好,无奈怎么,找不客户要的型号,因为停产好久了,这个屏,我现在换了一个屏 ,但是tn屏视角很差,尤其下视角。现在要找个驱动板 ,可以使得画面,翻转180度,
谢谢大家
驱动

网友:
KTV包厢用?

网友:
用软件不行吗????好像可以用软件吧。网上找找

网友:
最省事的办法就是用显卡管理程序,,就可以调整,,

网友:
我当然知道啊,但是我要在驱动板里面的有的功能

网友:
用软件 和显卡工具里面都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