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ew9不通电

楼主(2011-08-27):
飞利浦190ew9电源板采用LD7575PS的芯片,无12V和5V。查LD7575的6脚电压为3V.换LD7575无效。电压还是低,查外围元件电阻无问题,检查6脚相连的二极管正反向电阻值不正常,拆下发现反向漏电。换二极管后,电源板输出电压12V和5V正常!(之前换过光耦,431,等元件6脚电压均无变化)

网友:
你通电 是量6脚吗?红表笔接地,黑表笔点6脚,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电量么?是量什么?

LD7575
这个!怎么判断好坏?

网友:
代换法判断,或者测内部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电量么?是量什么?

电压档通电的情况下红表笔接6脚,黑表笔接LD7575的地!~

网友:
LD7575芯片好坏的判断,你测量一下,是不是振荡电路已经起振,若没有起振,从LD7575查走

网友:
量下开关管,在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