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scott 533主板一个神奇的现象 3.3变2.8

楼主(2011-08-27):
   之前没上诊断卡   测橙色线是2.8V    以为电源坏了   拔下来测了输出是 3.3V 说明没坏   以为是短路  由于3.3V短路太大了  难找 没电路图  我就用烧机(不知道台式机可以烧不)    到3V的时候  南桥有一点烫     于是怀疑南桥   可我测晶振供电都正常啊  在后来用诊断卡插上PCI  发现2.8V的橙色线变成了   3.3V   于是我多式了几次  果然是  没插诊断卡  2.8V  插上去跳到了 3.3V   2个PCI槽都是一样   请问这现象如何解释  怎么修呢????

对了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主板老是自动开机   我测电池是  3.0V  不知道足够了没有    我觉得够了   可还是自动开机

网友(点评):
查开机电路 。绿线到io 还有io本身 开机排针到IO的小件

网友:
怎么没人解说一下  - -!  晕  自己顶一个

网友:
带负载变2.8V,是有点低。换个电源没好? 不知道你机子什么问题?

网友:
我只有一个电源     不用换电源   啊  我确定电源100%是好的  输出是  3.3V啊  我测过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