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tcl19寸电脑液晶显示屏突然白光

楼主(2011-08-27):
我一tcl19寸电脑液晶显示屏突然白光能开关,查发现驱动板715G1423-3-512-2中Q203烧了,买一块安上仍然烧了,垦请各位高手指教,万分诚谢.QQ号1012055173

网友:
看是不是高压的问题,换一个高压条试一下

网友:
两块都烧同一位置,应先检查屏电路

网友A:
“突然白光能开关”????没有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突然白光能开关”????没有看懂。

即能开关显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