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铭G31一直烧CPU供电MOS管

楼主(2011-08-27):
致铭G31一直烧CPU供电MOS管,换了开机就好了,但过不了多久又烧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供电ic补焊或者换一个试试啊

网友:
L6713 这个好坏  可价格也可观  修板子换这个IC一般对公司不划算。

网友:
把供电IC跟MOS管全换了。。

网友:
56 57  62  为供电脚    1  5   9为控制上管的驱动电压     38 到45为 vid组合   供电一般为5v   12  V     上管驱动电压为2v  左右     下管 为10v左右   累啊

网友:
顶 楼上  可以参考看看   看看是否满足条件  或许能找出问题

网友:
芯片都换了吧,是芯片不良造成的。。。

网友:
换新场管后,测量各相场管控制极电压是否正常,不正常查找原因。
如果正常,用示波器看各相波形,这种情况可能是波形异常或供电缺相造成!

网友:
刚修好一个 9个场管全部换掉 可以从另外板子上拆一套  不一定要一摸一样

网友:
修好了,换了IC就好了。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