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GF6100SM主板启动系统自动关机

楼主(2011-08-27):
精英GF6100SM主板启动系统自动关机,

进DOS没问题,但是我用最小系统法进PE时,在XP启动就自动关机,换了好的电源也不行。

查看这主板是单桥板子,我加了独立显卡也无效,还是在启动菜单时自动关机。

加焊单桥后也无效。。。。。查了各种电压都正常,没思路了。

哪位修过请说下。

网友(点评):
饼哥说过 。在系统滚动条前有问题是南桥 在滚动条后面是北桥。

网友:
应该是没焊好。。要么就是桥坏了。。这板我们是加焊就好的。修的多了

网友:
桥加个风扇试试。温度过高了

网友:
我已加焊到芯片动了才停。

加焊无效是否必要重植吗,还是桥坏了不值得重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