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电源一通电就烧保险

楼主(2011-08-27):
有一个dell电源一通电保险就爆 了,换了个整流器没起作用,不知道还有可能是什么坏了

网友:
电电容开关管等,你看看有什么是不是短路 了.

网友:
这一说就知道了那还了得,查查看是那个短路了

网友:
建议楼主 不要通电情况下  直接用万用表 测量大电容两端 是否短路

网友:
应该是后面有短路吧~像保险烧断的我一般都要先看看后面有没有大概的短路地方~才换好保险!

网友:
把开关管拆了 串灯泡修300V电路。

网友:
看整流桥有没有短路,在测开关管有没有短路?
这肯定要至少拆一次件才能测出来哪个短路了的,慢慢搞吧。

网友:
换大电容试试

网友:
测下开关管,开关管肯定也烧了

网友:
初级还有短路,拆开开关管,用100W灯泡作保险丝

网友:
短路了,查一查

网友:
先量整流桥,在量开关管,开关管旁边的电阻什么的也量下,肯定有短路啊,不要直接上电,先量清楚了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