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0 上屏,就掉电

楼主(2011-08-27):
IBM X60  上屏就掉电,上屏线与高压就不掉电,接上屏就掉,不知从那里下手,对IBM 的机器不太懂,那位大哥指教下了
LED_WLAN_E
PANEL_BKLT_CTRL_E
-LED_WWAN_E
-LEDPWR_E
-LEDNUMLOCK_E
-LEDCPSLOCK_E
这个都没有电,现在不知怎样查,有那位大哥能指教下,在此谢过了

网友:
这个吗我来告诉你是什么问题,是待机3.3valw供电不足被屏开启时拉低造成的,可以尝试更换3.3v线圈,减小电感量到150-200毫亨,估计就ok了

网友:
应是屏坏喽!!

网友:
好好检查一下屏上的供电,及周边电阻,应该有的地方不对。曾经我弄的本子上有个这毛病,不过我内个是板子上的一个坏了。

网友:
屏的电路有故障,估计是电容短路了。拆开屏的电路板查查故障吧。

网友:
Ibm的机器应该是主板上供屏上的一个供电转换的小的六脚管有问题,你找一下,上次我修过一台是T4的机器。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主板上的一个屏供电的转换管出了问题,六个脚的管子。遇到过类是的T4的板。

网友:
量下主板的保险挂了没

网友:
我觉得是屏的问题,怎么不换一个啊

网友:
先换一个屏试一下咯,不行的话查一下屏供电电路

网友:
这个是屏上有短路

网友:
说是屏或者屏线,还是主板问题都不能确定。
但是应该跟LCD的3.3V供电有关系,应该是上屏之后这个供电被拉低导致保护。
可能是屏幕短路,或者屏线不良,主板3.3V的保险阻值增大,或者3.3V转换MOS带负载不良。

网友:
谢谢大家 了,,,,搞定了,,,,,开始那里几个保险都量了下,没有发现,,,,后面修着修着看到F5保险,量了下,为1500以上的阻值,更换后OK,,,,,,

网友:
呵呵,这个一般都是小问题,只要仔细测就可以搞定的

网友:
屏线有断线 短路了吧  换根试试 要不就是高压问题

网友:
换个屏不知到呢  你是想来赚分的吧!!!!!

网友:
是不是屏有问题,把电压拉低导致掉电的、仔细查查

网友:
搞定了,,,,,,,是保险的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
建议换一个屏试试啊

网友:
都搞好了,哦
IBM 就是怪,,,上屏掉电,不上屏也掉电,这个又没有诊断卡,要是有诊断卡就好了,,就好搞了只有PCI 的,,,没有PCI-E  PCI  -E  很多是用不了,,买过了,浪费,,,,,

网友:
屏的电路有故障,估计是电容短路了

网友(2011-10-02):
这现象T61就修过,上屏就断电,这主要是控制屏供电3。3V的MOS管损坏造成,不上屏空载时有3。3V正常,上屏后3。3V落低或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