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求prescott 533 图纸 谢谢

楼主(2011-08-27):
求prescott 533  图纸  谢谢   求prescott 533  图纸  谢谢

网友:
这个不是确切的主板型号。别人爱莫能助

网友:
prescott 533
prescott是CPU的架构,,533是前端总线,,,

网友:
不会吧 - -!  那型号是哪个???  我这个就写在  主板内存条旁边   一般都是型号把  字很大的~~   我看了其他地方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