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945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1-08-27):
     今天下午接修同行V星945主板一块,先看看图,

经检测,没有内存供电,看看图纸

1脚和5脚有12伏的电压,7脚有4伏的电压,七脚图纸标的是VREF,很迷惑了一会,问了下小青年兄弟,兄弟说是开启脚,没别的说的,换芯片了

换后就好了,UP6103S8,

简单维修,应该是通病,小青年兄弟说,坏的很多。

嗯 通病的话下次碰见就好弄了 嘿嘿

网友(2011-10-04):
前面的1.8v应该是经过分压的吧

网友:
如果这个芯片的七脚没有电压的话,应该怎么查的,是由南桥提供电压给第七脚吗

网友(2011-12-21):
这个板,内存供电没出来,cpu供电有没有啊?

网友(2011-10-31):
这个这么简单?

网友(2011-09-14):
楼主给能给小弟讲一下那个R17前面的X代表什么意思么?还有就是7角的正常电压是1.8V么?小弟新手,很好奇!
7脚不应该是4V吧,看图上不是1.8V过来的吗,4V何来?
看图纸里有x,R17没,U18也没,所以vref 不用跟

网友:
现在7脚电压是多少?不应该是4V吧?

网友(点评):
正常后,七脚的电压还是4.15伏

网友(点评):
1.9V 1.8V的多点。板子跟芯片不同电压当然就不同了

网友:
开启信号只是要是高电平,芯片就会工作,芯片供电及信号都是正常的,故障点肯定在芯片本身,

网友:
简单,明白,挺好的,记的6103的多就行。

网友:
通病的哇 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
这种板子修一块能收多少费用

网友(点评):
维修人最主要的是提高技术。

网友:
芯片有主供电,开启信号,无输出电压

网友:
应该是芯片不良吧。开启有4V应该够了。

网友:
6103我记住了 谢谢

网友:
内存供电比CPU供电好修多了

网友:
很多八脚的PWM供电芯片的主要工作条件都是1、5、7脚,2、4脚控制输出!

网友:
牛人一个!
支持一个。

网友:
6013正常工作的时候,7脚电压是多少?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点评):
4.15伏

网友(点评):
如果7角是4.15V的话,那这条线最左边的1.8V是通过R17来分压的么?各位大侠能给下地解释一下么?

网友:
学习了下,看来经验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我也修过,这种板

网友:
学习啦。但是能收人家多少钱哪。、、、????

网友(点评):
维修主板,是要靠量来增加收入的,恶行竞争,把维修技术含量最高的主板维修,弄这么低的价格,最终受害的是客户,好多能修好的板子,价格稍高就不修了,

网友(点评):
付吕剑武说的很对,明明可以修好的,客户因为价格高不修却去了更多钱啊。

网友:
学习学习

jian9369 -10
悠澜客 -10

网友:
一般像成都这种板子。。收70元应该没问题。。

网友(点评):
在我们这能收20就不错了

网友(点评):
70?我们这里收30

网友:
象这种板子,基本上就是内存不过,还有CPU 和内存供电正常,但不跑马,象这种就是加焊CPU底座,绝对OK 。

网友:
汗,都能收70块呀,我们内江顶多收个40块!

网友(点评):
我们黑龙江能收40元的都是有钱的,一般20-30还有的家收10元的,并且质保1个月,不等,真是和他们干不起啊

网友:
6103我也换过一次,应该是通病。

网友:
哈哈   有图纸方便多咯!!

网友:
很多主板也都有类似的问题

网友:
还得记得一下,VRFE,是开启信号脚。呵呵!芯片6103

网友:
现在修板还不如卖青菜赚钱

网友(点评):
今天到10点,我已经修好了3块主板,量上了,照样能挣钱,真正能领会饼哥的秒杀技术,收入还是不错的,我说的都是真实的,关键是自己要努力,天上不会落烧饼的

网友:
又是一个通病,记住了!

网友:
咱维修用的CPU散热片好“高级”

网友:
我一搬都是看 MOS管控制脚 有木有电压  没有就直接换控制IC  嘿嘿

网友(点评):
还是先检查一下开启脚的电压,修起来心里有数

网友:
vref,是什么??

网友:
我有一块,不过是集成的小板,但把6103换了,还是没有内存电压,不知是怎么回事。

网友:
MSI的板子NB和CPU座经常虚焊,汗啊

网友:
很好   很简单不错    又学了

网友:
接同行的板子,修好了也就能收30块吧。

网友:
内存供电是最基本的维修!

网友:
成都这里不好搞哦,修块这样的板子要半天不说,收费最多30,还不如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