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进来看一看

楼主(2011-08-27):
今天接了一台神舟Q1600,客户拿来说开不了机,我拨了电池试了一下,结果亮了,然后把电池上了,接着又试了一下,还是能开,高兴了,笔记本显示电已充满(看指示灯的),当我把电源拔掉时,笔记本黑了,电池不能维持电,然后我直接用电池开机,不行,开不了,拆开测了一下,发现用电池开机时,按开关时,电压都打开了,但当我松开开关时就没电了,然后接上显示器,我看用电池长按能不能开机(因为长按时电压都正常),通过测试,长按开机也能显示,就是不能松开开关,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哪位大侠有没有碰到过。

网友:
是个问题也!!!!不知到

网友:
老兄你这问题很奇怪哦。

网友:
是挺奇怪的!用电源适配器就没事吗

网友:
是不是什么地方短路了哦!

网友:
你看一下开关板那个地方是不是接触不良了

网友:
  有可能电池坏拉,我碰到过电池电源都用会不定时掉电,拔掉电池就好拉,最后确定时电池问题。
像你这种有可能IO有问题,查下开机电路吧

网友:
是挺奇怪的!用电源适配器就没事吗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5537-1-1.html

用适配器都正常,长按开关不松也能正常显示。

网友:
有可能电池坏拉,我碰到过电池电源都用会不定时掉电,拔掉电池就好拉,最后确定时电池问题,像你这种有可能IO有问题,查下开机电路吧

电池换过N个了,没用。正在查找电路……

网友(点评):
祝你成功

网友:
大家看看这个电路

发现Q80的D极没有12V电压,这个VIN是电池过来的电压,G、S极都有12V电压,就是D极没有电压,这个VB不知道是什么控制信号,麻烦大家告诉我一下,我没搜到这个信号。上适配器时这个G极为12V,S极为19V,D极也为19V。

网友:
还没有见到过呢呵呵

网友:
bios问题,放电试下先

网友:
是不是  有什么记忆了  ,放电试试。要不你换开关试试
先不要动主板

网友:
放电没用。开关如果坏了,适配器也应该开不了机呀。

网友:
这问个问题真TM精典 没有遇过

网友:
个人觉得 你应该查查VIN   公共点应该是19V的   插电池不正常应看看保护隔离和充电电路那边!VB 12V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问题已解决,PCB板里面断线了。导致EC控制信号不过,接一下就OK,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
那楼主是哪个信号线断啦?是哪个VB?

网友:
是这个Q82的G极没电压造成的。现在试机OK了。

网友:
重点看看开机电路。IO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