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P5VD2-MX SE 开机掉电

楼主(2011-08-27):
(图片)

网友:
   我刷新了BIOS,测USB的对地阻值都正常!找不出其它原因了,求高手些指教?

网友:
华硕有不跑U开机也会掉电的 ,掉电的时候的测量下 CPU供电 和其它供电正常吗

网友:
电压都正不正常  有没有短路

网友:
                        显卡可能

网友:
测量各方面的电压都正常! USB的外围元器件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