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打雷一般烧哪里

楼主(2011-08-27):
本本打雷一般烧哪里

网友(点评):
一般都是网卡多 有些连PCB 线也炒断

网友:
网卡,南桥。

网友:
供电,网卡部分

网友:
打雷坏掉的一般有两种:1.从网卡的地方;2.电源进来。第一种,轻一些的就只烧网卡芯片和MAC芯片,严重点南桥,北桥,DC部分都有可能。第二种,有可能会烧适配器,严重点,主板隔离电路,情况比较小

网友:
去装个防雷装置 就不会雷击了

网友(点评):
会不会麻烦点了 打雷直接关机省事

网友:
下雨时可以用无线上网呀,还方便

网友(点评):
呵呵 这样不知道会不会烧 没有试过

网友:
主要是网卡电路,命不好点的上到南桥。更不好的像HP  南北桥IO网卡反正大一点的芯片都要完蛋

网友(点评):
是啊 这样的话 主板报废了 CPU 存活下来就好了

网友:
网卡、南桥、网卡的供电管。和MAC存储器

网友:
我见过大一点的雷把PC板都打个洞洞出来的

我也搞过这样子的

网友:
网卡,EC,南桥。  这是前些日子遇到不少机器被雷打后烧的东西。

网友:
网卡、南桥!因为打雷时,高压是从网卡接口进去,很容易就烧了网卡。而网卡又与南桥相连,又很容易烧南桥!

网友:
网卡  南桥  供电部分

网友:
现在的雷都是喜欢从网卡进入,网卡第一个先坏

网友:
网卡再到南桥

网友:
IO也有过,基本是网卡 ,南桥,南桥经常部分损坏

网友:
网卡 南桥 IO 最多 还有就是3V供电

网友:
看到了 ,学习了   ,网卡  南桥 。当南桥都坏了  那防雷击芯片也留不下来了把

网友:
网卡 过滤芯片  南桥

网友:
网卡,雷电真可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