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0 电池不能开机,拿掉电源就掉电,

楼主(2011-08-27):
IBM X60 电池不能开机,拿掉电源就掉电,,,,,,,进了系统里面显示充电中,,电池确定是好的,换了几个,,,,,,,,
还发现一个事,就是重新上打开电流表,他还自动开机

网友:
IBM X60 电池不能开机,拿掉电源就掉电,,,,,,,进了系统里面显示充电中,,电池确定是好的,换了几个,,,,,,,,
还发现一个事,就是重新上打开电流表,他还自动开机
单用电流表就不会自动开机,,,,电池在上面了,他才会自动开机,,像这样的问题还没有碰到过呢,头一回
碰到这样的问题,我都不知道查那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