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 无法关机

楼主(2011-08-27):
华硕M2N 无法关机  ,,正常关机后风扇还在转。

网友(点评):
老大 跑下线路 看看是那里电路有问题!!

网友:
IO 更换过

网友:
除此外一切正常,急求解决

网友:
分给我扣了,切没有下载,晕

网友:
这个之前在论坛看到过类似的故障,好像是靠近LM324那个管子的问题。

网友A:
此板原故障:通电不触发。后查发现是CPU电源管理IC RT9245a和RT9619A坏,更换后主板有触发了,但是不跑码。再查为APW7120坏,更换后跑码正常,进系统全部都正常。现在的问题是你点关机后屏幕灭了,但主机没法断电。IO和网卡芯片已更换过。但问题依旧。

网友:
考虑会不会是IO还有问题,此板用的是IT8716F-S DXS.开关机直接进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板原故障:通电不触发。后查发现是CPU电源管理IC RT9245a和RT9619A坏,更换后主板有触发了,但是不跑码 ...

说说板是什么型号?

网友:
ASUS M2N REV:1.02G

网友:
asus的板好像有块独立的开机复位芯片 类似MSI的 MS-  有的话查查

网友:
一定有人动过IO了。型号换错了就会出这种现象,,

网友:
板放了好几天没有去弄。闲点再弄。IO没换过,同时拿两块过来修。IO对换过,故障一样。

网友:
BIOS刷下试试。别的和他一样的板子IO完全一样吗。。跑下线路关机后那里给风扇供电。。查一下断开。应该是什么东东坏了穿电

网友:
板子一模一样。同一批的买的。BIOS芯片也对换过。

网友:
南桥还是南桥啊!

网友:
这个是单桥的呀,先加焊下单桥吧,也有可能是I/o的了。

网友:
理论上来讲不会坏这么多的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