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 宽度不能调 求解

楼主(2011-08-27):
CRT显示器 宽度不能调  上面的无极电容 没失容  上面的管子 没问题  求各位高手帮帮忙看一下。。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点评):
CRT显示器什么型号?

网友:
是行?是场?不能调整。

网友:
行宽调整电路,,有一个调整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行  不能调

CRT显示器什么型号?

网友:
枕效电路,一般都是枕效管击穿(行幅调整管)(630这些管子)!!!!!!!!!!

网友(点评):
行幅控制管用630的非常少,你说的是S校正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