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7576GS模块板问题,求解高手

楼主(2011-08-27):
通电测1脚电压312V      8脚电压为16V    光偶后端无电压请问这样正常吗?
按照贴子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2891上说的测量阻值也不对.
板料号为715G2824-7-5

如果是芯片坏有什么芯片可以代换?

网友:
弱弱的问下,开关管1脚跟3脚通路,是短路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想了。 直接把开关管换了在把IC换了。

感谢高手! 更换开关管可以开机。  但显示无信号!

网友B:
那么恭喜你,你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恭喜你,你修好了。

开机显示无信号,接主机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请确定主机是好的。2.  信号线  3.   不行只有改驱动板了。。。

主机和信号线都是好的,显示器是雷击的,开机正常,有显示LOGO 后就显示无信号输入了,会不会是输入端电路有问题,在找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汗那~~ 那就是显示器是好的。  是主机问题。  检查主机吧。。

我用别的显示器正常,可接刚修好的那台就显示无信号主机是正常的

网友C:
驱动板不好修,大多都是改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驱动板不好修,大多都是改驱动板

就是不想改版。唉,显示都正常就是无信号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没办法,只能改驱动板了。    驱动板一般修不好~  【只是个人而言】

呵呵,谢谢你!

网友:
看看行场输入跟数据时钟端是不是有短路了。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数据坏掉了。有数据的话刷个就可以

网友D:
无信号主板应该有问题   进工厂模式看能不能进     不能的测主板那三个75欧的电阻有没有问题  或换24C什么芯片看看    以上方法我只在17AOC寸用过基本上这牌子的用前后两种都能搞定   22寸的还没修过不认信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无信号主板应该有问题   进工厂模式看能不能进     不能的测主板那三个75欧的电阻有没有问题  或换24C什么芯 ...

显示器是飞利浦190V怎么进工厂模式,想看一下可不可以恢复出厂看一下有没有用

网友:
G+对地开路,飞线还是不行,想问一下怎样清除储存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显示器是飞利浦190V怎么进工厂模式,想看一下可不可以恢复出厂看一下有没有用

我也是抄人家的自己看着办我没用过
一、在开机状态下,关闭显示器,按住(OK或MENU)和AUTO两只键不放同时再按开机.

二、开机后此时按“(OK或MENU)”键打开OSD菜单,将发现 OSD菜单会出现新的选项
部分型号需要同时按住“AUTO”和“OK”键开机,打开OSD菜单即可进入)。 你这款显示器若是触摸按键的话,此方法是否有效我不知道。
########不慎的误操作则有可能对显示器产生很大的影响,比如影响到显示器的部分功能甚至导致显示器无法正常工作。所以我们劝大家在使用工厂模式时要慎重,在不清楚某个功能之前,最好不要乱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抄人家的自己看着办我没用过
一、在开机状态下,关闭显示器,按住(OK或MENU)和AUTO两只键不放同 ...

试过了。不能进去

网友:
有谁有NT88667FG芯片驱动板的电路图???

网友:
‘无信号输入’就是驱动板输出的信号,此问题可能出在信号输入端,再仔细的检查输入端的线路吧,驱动板总体是好的。

网友B:
另外如果行场脉冲信号没有输入到驱动板,显示器驱动板是不会开启的,绝对显示‘无信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如果行场脉冲信号没有输入到驱动板,显示器驱动板是不会开启的,绝对显示‘无信号的’

有图吗?行场脉冲信号是第几个脚,VGA DVI 都没有用.

网友:
您查查可以用LD7575代吗?关键是看引脚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驱动板不好修,大多都是改驱动板

驱动板不好修吗?是你修的不多吧

网友F:
换驱动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驱动板吧

能显示无信号应该不是驱动板的问题。可能是输入电路问题

网友G:
LD7576GS大把的好多板上都有啊!找一个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LD7576GS大把的好多板上都有啊!找一个就行了

已经修复,是开关管的问题,只是显示无信号不信号没有输入

网友B:
VGA  H  V  好像是13     14    脚吧,自己验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VGA  H  V  好像是13     14    脚吧,自己验证一下。

谢谢!正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