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保护维修一例!

楼主(2011-08-27):
故障:3M 5M 正常, VCC1R5M电压保护,不出VCC1R05B.
维修过程: 看B_ON是否被拉低, 把B_ON引脚悬空,有1.05V。 (空脚默认为高电平)。 说明问题不是在 VCC1R05B.这边!

  艰难的维修开始了:
示波器(模拟的) 接到B_ON引脚触 发, 波形一出来瞬间被拉低。
跑图看下B_ON去了哪些地方,是不是那个芯片,设备短路把B_ON拉低了。 B_ON去的地方真不少啊! 看来要花点时间排除了! 先排除一些比较爱坏的! 排除的过程就不写了。花了很多时间。
最后找到问题的故障点了.   我把 U61的 3B_ON , 5B_ON 接地了,就不保护了, 看来问题出在 3B_ON ,跟5B_ON中。
我把5B_ON 接地,3B出来了, 问题出在5B_ON这边。量了下VCC5B没有电压,顺便量了下电阻都是正常,没电压的时候,我有个习惯,会量下对地值,结果为0, 这下就好办了! 短路了嘛
跑图 VCC5B,丫去的地方真多啊! 有34处,这种情况 肯定是先用烧鸡大法了!!!
接上可调电源,慢慢加压,电流上到1A左右的时候摸了下板,最后摸到U25芯片烫手, 找到真凶了! 去掉U25,量了下有0.25了。
更换U25。
再次触发,OK! 上示波器读了下内存,波形正常,
机器是同行拿过来的,没有屏幕,外接了下 OK!
写的不好的地方希望大家提出来,大家一起探讨,彼此进步!!

网友A:
不错,不错,先顶顶!看来楼主对上电时序还是很懂!

网友B:
U61的 3B_ON , 5B_ON 接地了,接地了不是更保护了吗|?

网友:
看起来不错,挺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U61的 3B_ON , 5B_ON 接地了,接地了不是更保护了吗|?

写错了! 都看晕了!  我是把5B_ON挑起, VCC3B 就有了!!! 所以判断是5B_ON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U61的 3B_ON , 5B_ON 接地了,接地了不是更保护了吗|?

我没看清楚就回答你!   因为问题出在 U61 5B_ON 里面 把他接地了。自然就不保护了! 后面我是把5B_ON挑起 3B就出来了~~~

网友:
能写出来说说就不错

网友:
不错,继续努力,期待你出师

网友C:
问下LZ你那个查图的是什么软件啊

网友:
这软件应该很普通吧  有时装个系统就成这样了

网友:
上网下个好用点的 经常需要用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下LZ你那个查图的是什么软件啊

Adobe Acrobat 9 Pro 跟装的系统有关系,我这个系统是电脑公司特别版V9.2的 就是当初最早那个! 装WIN7的 就不会显示去多少个地方。 这个系统可以显示,  换其他XP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先顶顶!看来楼主对上电时序还是很懂!

修笔记本 时序是必须要通的1

网友:
高手真多,小弟学习了。

网友:
很好啊,又学到了。先收藏。

网友:
我是新手 实际上什么都不懂  听得一头的雾水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