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W66 与 清华同方 N211PC BIOS 可以互换吗 ?

楼主(2011-08-27):
请问高手们:海尔 W66 与 清华同方 N211PC BIOS 可以互换吗 ?
小弟在线等!

网友:
兄弟你要海尔什么型号的BIOS     W66 分了5-6种  什么芯片组 带不带显卡的  硬盘接口是什么的

网友:
可以,是同样的板子,945+7300独立显卡。但是刷拉后就是HAIER的LOGO拉。我有BIOS程序,要的说一声

网友:
忘了说了 板号好多都是差不多的  分集显和独立显卡

网友:
板号是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
BIOS 也要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