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00用适配器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1-08-27):
机型:DELL 1400  965芯片组集显。

故障:用电池开机一切正常,,用适配器待机0.002,开关键上有3.3V,按开关键电流会跳变到0.01左右。掉下。。并不充电。求思路。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在线等 !!!!

补充一下,装上电池,同时接适配器后。。开机电流正常。但无充电电流。同时接上就可以正常使用。

补充内容 (2011-8-29 12:24):
更换充电芯片MAX8731问题解决

网友:
同上 ,你的适配器不能开机,好像是保护了。

网友:
如果是保护的话,同时接电源后不应该有电流产生。。接外接电源开机后也有1.5A的电流,同开机一样的跳变。也就是只要开机后就是使用的外接电源。而不是用的电池。

网友:
LM393,IO问题多

网友:
看看适配器检测信号吧,还有就是AD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