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330 内屏不显示,外接进系统正常

楼主(2011-08-27):
手上接有一台DELL M1330的机器,是用G86-631-A2  的显卡,内屏不显示,外接进系统正常。 重植也还是一样,屏线也一条条的量了也没断线,屏没有3.3V供电, 现在怀疑显卡问题,已经订了货,明天 装上去试,
但有一个问题是,我量屏线的时候,不小心把屏线中有一个大接口是两条线的弄断了,一条是绿线,一条是蓝线,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两条线的方向是怎样,哪位师傅手上有这条屏线的,麻烦给我说一下,或者拍照给我看一下,谢谢!

补充内容 (2011-10-7 11:58):
我的机器换了两个10升级版本显卡还是内屏无显示,外屏有显示,  屏线和屏是好的,因为我换了另一块主板测试屏线有显示。 有一次换了了好板上的AT88S 0808C 这个芯片后有显示,但装上机器又是没显示,真气人了,

补充内容 (2011-10-7 11:58):
现在就算用好板上AT88S 0808C  芯片还是一样,头痛了!

网友:
这情况一般都早显卡的问题 屏线不行就换一个好的 没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