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图纸粘贴到贴子上

楼主(2011-08-27):
各位大侠们,小弟一直想发贴。跟大家分享交流维修经验。但不知道怎么把电路图中的局部分电路图传上贴子。就是不不会从电路图中剪切过来,。然后怎么上传的,请各位指教下,详细点,谢谢

网友:
点高级模式=》图片=》普通上传

要发图或文件点附件

网友A:
谢谢,我用的是福昕阅读器。这个怎么弄,还有兄弟上传的是什么看图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用的是福昕阅读器。这个怎么弄,还有兄弟上传的是什么看图软件

我是说如果要发电路图文件或其它文件可以点附件,以附件方式上传。

网友B:
我用的是福昕阅读器。这个怎么弄
福昕阅读器可以截图的啊,就是那个像照相机的图标,然后粘贴到系统自带的画图板里,保存为jpg格式,然后在帖子里插入就行了

网友:
保存为jpg格式,然后在帖子里插入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福昕阅读器可以截图的啊,就是那个像照相机的图标,然后粘贴到系统自带的画图板里,保存为jpg格式,然后在帖 ...

谢谢指点,你说的画图板找不到,能帮我详细说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指点,你说的画图板找不到,能帮我详细说说吗。

XP系统: 开始菜单、所有程序、附件、画图
或者直接在“运行”里输入mspa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