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今天接了个显示器HANNS.G

楼主(2011-08-27):
有客服拿个显示器型号是HANNS.G,拿过来给它点亮 上半面是白的还有点花!下半面是正常的显示,我怀疑是屏有问题! 我发几张照片给大家看看!请大家解说一下参考哈! 就是这样的现象 就是这样的现象 就是这样的现象 就是这样的现象

网友(点评):
你猜对了,屏坏了

网友(点评):
再提醒楼主,不要浪费钱换芯片了

网友A:
应该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B:
屏板主控芯片坏掉了 换个就好

网友:
屏主控坏了。换了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程序刷下,还是不行的话。没得救了

嗯,,只有试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板主控芯片坏掉了 换个就好

希望如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屏的问题了

屏的几率有点大!!!

网友D:
这种故障一般是屏上侧边模块问题。一般不是主控芯片问题。楼主可以把屏拆了,通电触摸看看是不是有些模块的芯片温度明显很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种故障一般是屏上侧边模块问题。一般不是主控芯片问题。楼主可以把屏拆了,通电触摸看看是不是有些模块的 ...

试了的!温度 正常的

网友:
屏问题的话 我这里压屏100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试了的!温度 正常的

那就没折了,具体问题还需继续检测啊。感觉是屏问题的了(可以尝试点点看咯,世间无奇不有啊。)

网友:
先点屏看看嘛。。。用通用驱动板试试。正常了就是原来的驱动板的事啊

网友:
还修个 啥子喃?  机子 都被客户拿起走了  没得救了?

网友(点评):
哈哈 告诉客户 没得救了 叫他换新的 他的烂显示器抵50块 叫他补差价

网友F:
HANNS.G
是牌子,可不是型号哦,这情况是屏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问题  先刷个程序试一下

网友:
是屏的模块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HANNS.G
是牌子,可不是型号哦,这情况是屏的问题

哦我想也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没折了,具体问题还需继续检测啊。感觉是屏问题的了(可以尝试点点看咯,世间无奇不有啊。)

是啊!!电子产品什么毛病都有

网友G:
修东西有风险,只能换个屏主控试试,不行就拉倒。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东西有风险,只能换个屏主控试试,不行就拉倒。
嗯!不行 就喊客服换新的

网友:
屏坏.Y侧这边 Y1有问题...多半是CO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