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液晶电源维修,电源管理IC为SG5841JSZ

楼主(2011-08-27):
一客户单独的12V液晶电源坏掉了,换一个新的给客户。我拆开来看看,前级330V正常,开头管也正常,就是无输出,一量电源管理ICSG5841JSZt第三脚没供电,启动电阻是3个624电阻串在一起,测量电阻没问题,但就是没供电,后我拆开电源管理IC再通电,电源整流桥,保险,开头管都烧掉了,吓死人,嘿嘿。现在我想请教的就是,为什么不能拆掉电源管理IC来
通电呢?

网友(点评):
前级正常后级无输出要查ic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啊。

网友:
   楼主厉害  居然把ic给拆下来了

网友:
控制  稳压 取样是不能开路运行的否则电路失控 烧原件或电压升高 烧后面负载电路。

网友:
我猜是不是开关管是低电平导通。去了IC后开关管就一直导通。开关短路后自然就烧其它的元件了。

网友:
拆掉IC通电烧保险没道理的。可能是你拆的时候造成搭锡短路了或者开关管原本已坏或性能不良,你用表是测不出来的,当瞬间通电时击穿短路造成一连串的烧件现象。

网友:
请教楼主,开头管是什么东东?

网友A:
因为这个开关管是MOS场效应管,输入阻抗极高,G极悬空(拆掉电源IC,并且电路中D和S间也没有并联电阻)会有静电造成D极和S极导通,而此时D,S间加有300V高压,所以烧开关管和保险丝等。

还是你说的最有权威性,最有道理啊!以后再象楼主这样干时记得先短接一下G、S极保险呀!
拆除IC后,电源开关管的栅极就悬空了,这时谁也不能保证Vgs为干净的低电平,有一点杂波感言就可能使开关管“长时间的”进入导通状态,电流激增直至大面积元器件崩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这个开关管是MOS场效应管,输入阻抗极高,G极悬空(拆掉电源IC,并且电路中D和S间也没有并联电阻)会有静 ...

看来,和cpu供电管理那部分一样,是不能拆掉电源管理IC的来通电的。

网友:
拆除IC后,电源开关管的栅极就悬空了,这时谁也不能保证Vgs为干净的低电平,有一点杂波感就可能使开关管“长时间的”进入导通状态,电流激增直至大面积元器件崩溃
如果非要拆除,建议先在开关管的栅极对地接一支阻值在100k以下电阻,然后在拆除PWM-IC,当换好新的IC后,再将我们临时添加的“泄放电阻”移开,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避免因栅极悬空导致上电烧毁。

无法理解 ,怎么进去的,无线电????

网友:
电源心片坏了,换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把ic拆了能有用吗肯定烧东西为

网友:
修开关电源还是串一个灯炮来的保险点。

网友B:
纯拆电源IC无论不会烧的。。。G没有电压DS会导通?误人子弟啊。

G悬空没电压,杂波怎么进去,无线电吗,无法理解

网友:
拆掉PWM_IC楼主就敢直接上220v开机啊,简直是开玩笑啊!
这太危险了,楼主怎么会怎么大胆啊。
我现在对高压电都有恐惧症了,上电之前都是重点部位检查再三,确保无问题后才敢小心翼翼的上电,并且有时换的大面积的原件后还得串接灯泡通电。
唉,你们啊,啥时吃了大亏就知道后怕了。

网友:
控制  稳压 取样是不能开路运行的”
说的经典啊。的确是如此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有过一次啊,看来大家以后真要小心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纯拆电源IC无论不会烧的。。。G没有电压DS会导通?误人子弟啊。

拆掉IC后,栅极虽然没有我们人为接入的任何额外的电路,但栅极及与之相连的印刷铜箔会从周围的电路中感应到一定的杂波电压(比如,可能是与市电上电过程相关的干扰电压),由于栅极—源极之间的阻抗极高(几乎认为是绝缘的),所以感应到的扰动电压就不能小觑,如果极性为负还勉强能忍(可惜这种事件机率太少),一旦栅极感应到的电压极性为正,足以使管子导通,且持续时间足够的长(说是足够长,其实连眨眼的一瞬都不到啊,几十微秒就已经是巨超长了),管子的电流id(t)会近似线性的增长下去,最终导致管子被烧毁甚至波及周围的无辜元件。
当人为增设一个泄漏电阻时,可以有效的将感应电压减少到几十mV以下,对管子来说相当于Vgs始终达不到开启电压,自然不会再“误导通”、“误伤害”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拆掉IC后,栅极虽然没有我们人为接入的任何额外的电路,但栅极及与之相连的印刷铜箔会从周围的电路中感 ...

分析得真好!多谢你的详细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分析得真好!多谢你的详细解答!

先说明一下是纯拆就是光拆IC其它没动。一般驱动输出都会接一个电阻网络。我想说的实际电路当中拆IC应该不会引起炸一大片的。

网友:
悬空的mos管伤不起。多谢分享

网友:
楼主的经历给我们所有新人上了生动的一课------电源IC拆下后不能通电!

网友:
如果启动电压正常,就换电源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