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大家给看看这个CPU供电芯片,

楼主(2011-08-27):
24脚,QFN封装,本体标识BD-9B-10F,是双敏NF5UA上面的,想知道它的具体脚位定义,或者可以代换的芯片的PDF也可,谢谢,上个自己跑的电路图吧,呵呵,

5楼正解,谢谢谢谢,

网友(点评):
兄弟 上个图嘛!!!

网友:
太小了,我的相机不行,照不清楚,就是小四方块的那种,有个绿豆那么大,每边6个脚的那种,17脚上管驱动,20脚下管驱动,

网友:
我都在找,好像真正型号不是这个,饼哥那有!

网友:
这个难找啊,到淘宝找啊,应该可以找到

网友:
谢谢五楼,正是这个,

网友:
上一个问题的补充问题,电路图是自己跑的,

求主芯片的EN信号脚,VID信号脚,或图纸,谢谢,就是U2的脚位图,

网友(点评):
弄错了,刚又查了一遍,就是9605

网友:
谢谢帮助,也谢谢饼哥,这都是不认真的坏处啊,呵呵

网友(点评):
画好了共享一下电路图,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