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28挡进度条,有遇到过的兄弟看看。

楼主(2011-08-27):
T628  T6600 cpu   雷击坏的。网卡短路  显卡短路  还烧了4个MOS管

4个小MOS管换成了 702 的   网卡卸下了,
换了 显卡 NV的  二手的。
开机  bios不能设置时间,只能减。
进系统 进度掉不滚动。   PE 要不停按F7 才能进。   装 XP  WIN7  无效,装好后还是挡进度条

网友:
  顶起啊···  有看到过  显卡   北桥的··   是不是啊

网友:
裸板插上硬盘试试,换个系统版本试下,不行就干南桥,最好是换

网友:
bios  刷过 方正的了 基地上找的。。无效。。

说有正品 海尔T628 图纸呀···    NV显卡   T6600 CPU

网友:
谁手里有T628的 板子啊···在网络滤波器那  PQ59 PQ60  PQ61  是什么管子啊? 7002 的MOS  还是 三极管啊···

  控制显卡电压/? 有时候达到1.27 V 了

网友:
没有图纸不太好修了,可能是管子的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