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修板

楼主(2011-08-27):
   才学修本一个月,今天主席拿了片板来,让我修修,呵呵检验自己的时候到了
主板拿到一看,板号找到先      R410.XIAN       BA41-00861A (NY)  原来是三星本本的板子,先量各电感阻抗3,诶R508对地,断开一量 晕公共点对地,这下麻烦了,VDC 供给很多地方做输入,都会影响,怎么办呢,总不能一个一个的拆吧 ,考虑到IC 和电容坏的可能比较大,也许能电出来吧,电压调到3v 限流2A ,呵呵 麻着胆子烧,摸啊摸,诶,VCORE 边上电容烫手,拆下一量,果然坏了 拆料板换上一量,OK
    插电一看,哇,赶紧拔掉,2.5A了晕,电感没对地了呀,想一想,没电感对地,那么可能是有分组供电MOS管上管挂了,导致大电流,用外用表一端接公共点,一端去量分组输出,L501到公共点,只有16拉 看来是这的问题,再一量 Q509坏了,换个 OK 阻抗正常了,待机OK  开机也OK ,哈哈,主板修复啦

网友:
楼主修短路的方法不错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