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次级那三个像三极管的二极管

楼主(2011-08-27):
开关电源次级那三个像三极管二极管的阻值 应该是多少啊
知道的说一下 谢谢
另外 还有初始电压 紫线电压是7V多 绿线的电压还不到2V 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50-70左右吧  这个建议拆下来测量 不然不准确的

网友:
我都是用通断档测的

网友A:
我用二极管档测的应该在0.2---0.3左右(不同的万用表值会不同的)!

网友:
我的是数字万用表 测量的

网友:
只要两个二极管阻止一样就是好的

如果两个都是0,能是好的吗?

网友:
我量的时候阻也都很小

网友:
100多到200多不等  拆机量,不是在板量

网友:
我是没拆量的  阻值很小 正常吗

网友:
在线量有负载电阻阻值量不准确的,还是拆下量吧

网友:
在线量根本量出的不是二极管的值而是负载电阻的值,其中3.3V的很小,一般低于50殴,5V的100殴,12V的几百殴。二极管拆下来测的话,由于是肖特基的所以比一般的二极管要小不少!

网友:
哦 谢谢了 楼上的

网友:
这些二极管不需要准确的阻值,只需要知道其没有短路、断路,阻值不偏离正常太大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二极管档测的应该在0.2---0.3左右(不同的万用表值会不同的)!

    二极管档测量的二极管的压降呀.....

网友:
维修中我也基本只判断是通还是断,只要有示数,基本就没有管它

网友:
哦   呵呵

宇光 -8 严禁灌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档测量的二极管的压降呀.....

福禄克115C万用表,二极管档是专门测试二极管三极管的PN结的,又叫二极体值,不同的PN结值是不同的,不是压降!不知这样讲您能否明白?

网友:
正向电阻值是越小越好,一般在几百欧母到几千欧。反向电阻值是越大越好,最好是无穷大,一般在一百多千欧母以上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福禄克115C万用表,二极管档是专门测试二极管三极管的PN结的,又叫二极体值,不同的PN结值是不同的,不是 ...

   呵呵....个人理解! 所以才说出来讨论一番

网友:
紫线是+5VSB,电压是7V多?查查431和光耦部分